楼主(2008-12-14):
请教各位大侠告诉一下有没有专门讨论变频结构的地方?

网友A:
这里面没有专门的版块,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B:
^_^这里有很多做变频器的,你对结构有什么好的见解或看法可以贴出来讨论一下呀。

网友C:
变频器的结构很多是经验之说,国产变频器由于成本原因,尽量在主电路上偷工减料,尽管有好的软件,也不能避免炸IGBT ,甚至连主电路电容都损坏,驱动更是不能幸免.
大体上要注意回路感抗,IGBT 的保护装置,驱动板保护功能,控制板的保护功能,控制板的抗干扰等等.

网友B:
低压变频器的结构基本上是很成熟的了,要说存在偷工减料吧,主要还是竞争激烈,成本问题。

软件上,现在的国产变频器基本上还算可以,说的过去吧。

国产变频器的个头普遍的比进口的要大,这就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差在硬件上,低压变频器的拓扑结构是没问题,主要还是在电容和IGBT的位置,铜条之间的安装位置、距离等设计上。

现在国产变频器的PCB的设计布线,不能让人认可,主要和进口的差距也就体现在这里。没有很牛的硬件高手。

现在小功率的用PIM的模块,一样还是爆模块,只能说外围的干扰没处理好了,说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到实用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