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在练习MCGS时有这两个选项,不知什么区别。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编程口是422,串口是232

网友B:
本身的编程口是422,通过通讯扩展口也可以扩展232串口作为编程口

三菱的FX用软件下载时通讯口选项有两个
一个是COM口,这个是通常的用法
还可以选择USB口做触摸屏透明功能传输

网友C:
PLC上自带的是RS422;
与电脑RS232通讯需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