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查原因

楼主(2008-12-14):
我们车间一台Y315M-2的给水泵(132KW)在运行过程中水平和垂直震动都不大,在0.03MM左右,正常允许范围是不超过0.06MM;但是纵向震动却达到了0.2MM(在电机轴承盖处测的),而电机轴承是刚换的,紧固轴承盖的螺丝没有问题,轴承也不跑外圈,因为我们保养电机的时候检查过(2周前),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A:
效正电机平衡没有~

网友B:
电机和水泵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轴承问题,主要你换的轴承质量太差,新轴承不一定就比旧的好。这种情况在我以前修水泵时经常遇到。

网友D:
买不到质量好的,还不如把旧的洗一洗加点油,由其是一些进口电机上的原装轴承质量就比国产新的好

网友C:
130KW的电机轴承价格最少要达到2000元以上。当然我没有买过这种了,但是我装过8000一个轴承,是用在高速冲床。前几天买的7003角接触轴承420元一个,才多大一点点啊?

网友E:
电机有可能没安装平稳,电机轴和水泵之间的连接也可能有问题,另外,三相电流不平衡也有可能导致振动。

网友F:
这种情况可以拆下后端盖来,加一个轴承垫片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30KW的电机轴承价格最少要达到2000元以上。当然我没有买过这种了,但是我装过8000一个轴承,是用在高速冲床。前几天买的7003角接触轴承420元一个,才多大一点点啊?

网友H:
电机有可能没安装平稳,电机轴和水泵没在同一中心线上,另外,三相电流不平衡也有可能导致振动。

网友I:
检查电机连接轴的同心度,我琢磨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J:
你看看电机的电流平衡吗,如果不平衡就是机械的问题,找维修工看看不就行了啊

网友K:
换一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