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有三根加热器,分别为10,20,30KW,星形连接在三相电源中,请问零线电流为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从来没这么接过,也没这么想过

也许应该把一根30KW的,换成三根10KW的来接

网友B:
直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这个问题真没注意过。

网友C:
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各相的负载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1、三相对称负载,各相电流大小相等,相位差120°。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即中线电流为零。取消中线也不会影响三相电路的工作,这就是动力电源采用三相三线制的理由。
2、三相不对称电阻性负载,各相电流的大小不一定相等,相位差120°,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但其大小不会超过三相中电流最大一相的电流值。
3、三相不对称感性和/或容性负载,各相电流的大小不一定相等,相位差也不一定是120°,此时三相电流之和不为零,即中线电流不为零,并且中线电流的大小就有可能超过其中每一相电流大小。

我不会算,也想知道
有请信老师,   谢谢

网友D:
赞同3楼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从来没这么接过,也没这么想过

也许应该把一根30KW的,换成三根10KW的来接

网友F:
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各相的负载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1、三相对称负载,各相电流大小相等,相位差120°。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即中线电流为零。取消中线也不会影响三相电路的工作,这就是动力电源采用三相三线制的理由。
2、三相不对称电阻性负载,各相电流的大小不一定相等,相位差120°,三相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但其大小不会超过三相中电流最大一相的电流值。
3、三相不对称感性和/或容性负载,各相电流的大小不一定相等,相位差也不一定是120°,此时三相电流之和不为零,即中线电流不为零,并且中线电流的大小就有可能超过其中每一相电流大小。

我不会算,也想知道
有请信老师,   谢谢

初学乍练、水平有限、如有错误、敬请包涵!

同意

网友G:
有中心点的从在。那么三相上的负载就可以各自算出电流,他们的电流矢量叠加就是零线的电流。

公式这么写我也不。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H:
三相电流的向量和就是零线电流。

网友I:
想象中的三相不平衡负载吧?

线路的线电流仍然等于其每一相的相电流
三相负载不对称时,负载中点与电源中点不等位,这样会使得每一相负载上的电压(相电压)不再一定满足负载的额定要求,从而时负载工作不正常,甚至导致设备的损坏
所以必须增加一根中线保持各个负载的独立性,计算方法楼主应该会算了吧!
你的这个负载的用三相四线制了

网友J:
三相负荷不平衡电路,算零线电流要用复数才行。三个电流差一百二十度角,再相加。

网友K:
零序电流是三相不均衡造成的吗,是励磁电流吗,会增加铁损的吧,不是很明白

网友L(2014-06-23):
   用KCL,KVL可以算出来.

网友M(2014-09-13):
用向量加三角余玄定理,我算的结果为:110.

网友N:
78.8A

网友O(2019-02-18):
零线电流直接测量比较直观。因为零线电流有两种可能产生:
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解决方法:
1、第一种情况,均匀分配三相负载,避免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
2、第二种情况,加装零线电流消除器消除三次谐波零线电流。
同时长时间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 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 。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

网友P:
这是学术问题,实际测量谁都会想到,这时的零线电流估计在九十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