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14):
step7的程序怎么设置密码呢,我想设置密码但是点出的那个对话框只能是只读的,修改不了,不懂在哪可以设置。还有WINCC画面的密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按照下面的图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兄弟,但我安装的英文版本的怎么找不到你上图所说的密码设置项呢,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用的是STEP7 5.4的,

网友A:
WINCC怎么给项目加密码,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能给按钮加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这位兄弟,但我安装的英文版本的怎么找不到你上图所说的密码设置项呢

英文版可以改成中文版的

楼主:
可能我表述得不够清楚吧,我看我的师傅们在修改程序时要输入密码才得。WINCC是他们在登录画面之后才能进行操作,没授权的不能进行画面的操作。我是新手刚学习,所以不是很懂

楼主:
上面的兄弟,我的改不了,我安装 的原本是英文版的,所以我看了下只有英语和德语,你安装的可能是中文版本的才有吧

网友B:
西门子200的密码设置:系统块----密码-----里面有四种选择,第四种最好不要选,选完之后想再下载就不好弄了

楼主:
呵呵,谢谢,我组态的是300的

网友C:
楼主你问的是300的吧,楼上有个给你发下200的如何加密的,300的设密码在硬件组态里的CPU选项里呢,你看一下就行了,WINCC的我忘 了电脑里也没装不好意思!

楼主:
嗯,是300的,我在CPU属性里找到了,但是是只读,修改不了。都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