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三菱MR-J2S-A伺服控制器CN1B针脚定义。在位置控制模式中CN1B的针脚8与9分别定义为PC和TL。而在速度控制模式中CN1B针脚8与9又分别定义为ST1和ST2。在转矩模式中又分别定义为RS1和RS2。请问是否在伺服放大器中设置相应的模式时CN1B的8与9针脚定义也自动的跟着所设的模式做对应的变化。还是需要其他参数来设置。望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
引用 楼主:
在伺服放大器中设置相应的模式时CN1B的8与9针脚定义也自动的跟着所设的模式做对应的变化。

是这样的,但你在应用时,要对应到PLC的输出上

网友B:
伺服不同的控制模式下对应的针脚功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不光伺服,变频器的一些输入输出端口的功能也是可以通过设定参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