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如题,我现在做的AB SCL500PLC的程序,但是由于里面B位,和N及F操作数都几乎对不上屏里面的地址也就是屏里面就那么几个地址分配,但我发现里面选择参数里面有一个对应的如:Bfn,NfnBit(在这里我只说位功能操作)等等,但不知道怎么在框框里怎么表达才能对得上PLC里面的地址,见下图,望大虾们说说看,我认为肯定是扩充地址时用的,但不知里面怎么表达才行?

网友A:
这个可以先上网找一下,找不到就只能找它们的技术支持,我在用信捷PLC和威纶屏时里面的设置就很奇怪,比如M0对应屏的是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