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一个DZ47空开,一个CJX2-4011/380V接触器,一个JR36热继电器,两个按钮.控制一台11KW水泵.现在一按启动按钮,接触器不停的吸合,断开.用东西顶一下接触器,才能吸合.求高手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看好了,你的接触器的控制线圈的电压是380V的,一定是你接在了220V电源上。

线圈两端电压不够,吸合力不足造成的。

重新改一下电路,或是换个线圈电压220V的接触器就OK了

网友B:
1。检查线圈供电电压
2。检查线路有没有接错
3。将接触器拆开清理灰尘
4。前三项都没问题的话,换接触器线圈。

网友C:
如果原来能正常工作

检查热继电器的触点,接触器的触点,停止按钮的触点有无氧化,接线端子有无接触不好

网友D:
检查接触器的常开点自保 是不是不自保 了

网友E:
1、看看控制电源是多少。
2、看看自保节点的触头是否氧化。
3、还不行就换个接触器。

网友F:
我认为应该是自保点的问题,有可能时辅助点接触不好,换附点试一试

网友G:
查看接线是否正确。看供电电压是否合适。接触器的磁片上是否有污垢等。

网友H:
看自保;
看下控制电压

网友I:
如果以上的高手们讲的.你照做了还不解决问题.我估计你是把NO接到NC上了

网友J:
我补充一句,你还要看看停止按钮开是正常,如果停止开关的触点氧化了。

网友K:
综合以上的各位回答,楼主是不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有空出来说一下,没解决大家在帮你想办法

网友L:
这样问题我也遇到过,线圈380V的接触器我给接了220V的控制电源,我的故障是接触器嗡嗡响
向楼主所说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M:
在你说的情况下,我认为接触器的触点出了问题

网友N:
核对下控制电压和接触器线圈电压
检查自锁no点(这个问题应该和这个无关)

楼主:
是控制回路电压太低,单独引电源过来,问题就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O:
请你先检查控制线路电压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拆接触器查看磁铁有无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