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我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一个标签带,在标签带上有一检测电眼,当电眼检测到第二个标签的上升沿后,即刻停止脉冲的输出。当伺服脉冲频率比较小的时候,标签前端超过电眼光标的距离比较小,每次都差不多;当伺服脉冲比较大的时候,标签前端超过电眼光标的距离会比较大,而且每次也都差不多,我开始以为是PLC输入的10MS滤波时间的原因,就用REF指令改变了滤波的时间,但是没有什么变化,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个正常的现象,问题主要在你对伺服的使用上,你还不是很子解定位控制。

你要去看这条发脉冲的指令的解释,如果断开语句,伺服会减速停车。这就是说,如果速度高,那么停车时就会相对走的多一些,速度低时,停车就会相对走的短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在伺服回原点时,要用很慢的“蠕动速度”了,这样才能回原点回的准。

如果你想精确定位,就要用相应的定位指令,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每种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速度快是要提前减速,然后停止。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EH2,停止脉冲输出的方式是复位脉冲输出条件,置位脉冲停止标志位M1334。

楼主:
我用的是DPLSY指令,我看说明书是启动条件断开后会立即停止脉冲输出的

网友C:
PLSY只是脉冲指令,正常使用是指定一定的脉冲量的
像你这样用法应该是没指定一定的脉冲量,只是通断前面的执行条件,有PLC的扫描执行程序的延时

楼主:
恩,谢谢!我是没有用固定脉冲数的。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断开脉冲执行条件的程序是在中断子程序中执行的,而且置位了脉冲停止标志位,这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了啊,希望哪位大虾不惜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