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14):
11KW电机直接启动引起接触器线圈电压太低,启动时线圈反复吸合断开,请知道的师傅帮帮忙!

网友A:
改为变频启动或者星三角启动

网友B:
采用降压启动或另取控制电源,要不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C:
根本原因是你的电源容量不够,是电源线太细,是距离变压器太远,

换粗电缆吧

网友D:
也就是楼上这就位说得情况了。看实际情况来确定用那种方案解决。

网友E:
应该是变压器容量太小,或者是电源线太细,电源线建议使用4平方的。如果有条件可以采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F:
是的,起动太平凡了

网友G:
应该就是你的电源不足,就是变压器容量不够或是距离太远,电压降太大,直接启动时引起电压下降不能满足线圈电压,建议提高变压器容量。

网友H:
是的.大家说的电源不足.增容.这么大电机 直接启动是不太好.改为星三角比较好.

网友I:
降压启动,买一个软启动器

网友J:
接触器线圈用DC24V的,控制字回路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K:
电机距离电源点较远,直接启动压降太大,造成继电器释放。可以考虑降压启动。或者采用单独的控制电源。加无功补偿电容。

网友L:
电源容量不够,启动时引起电压的降落过大,低于接触器线圈的吸合维持电压,建议增大电源容量!!!

网友M:
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