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请教高手:S7-300cpu313C-2DP加电后只有SF灯闪烁,其他灯都不亮,通讯连接不上,郁闷啊!!!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存在分流

网友B:
是新的吗?如果是旧的,检查一下接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C:
如果之前没有下载程序,复位一下

网友D:
SF灯亮是报系统错误。如果上电是成功的,那么就要检查一下模块之间的背板连接线,通讯的时候还要考虑通讯设置是否正确,如果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还要考虑电流电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可能是旧的CPU吧,里面有程序吧?

网友F:
模块连接 设置 电源有问题!

楼主:
是正在用的,突然就坏了,里面有程序,接线没松动,连电源等都不亮。

网友G:
先检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