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里指令问题

楼主(2008-12-14):
请教使用台达PLC的朋友一个问题,脉冲是何意思,比如M1014指令为一分钟时间脉冲,又是何解?麻烦各位大虾帮下忙~~重谢~~

网友A:
脉冲就是指信号ON的时间有限,不是一直ON的

一分钟时间脉冲应该指信号ON一分钟时间然后自动OFF

网友B:
给出的信号是脉冲信号,也就是给出置1的的信号持续1分钟,到时间就置0.

网友C:
1分钟为ON状态,1分钟为OFF状态,让再变为1分钟为ON,这样循环下去。

网友D:
在电路中直接用这个中继它就会1分钟接通.再断开1分钟.很方便 .

楼主:
哦   你的意思是它是一个不断重复循环的动作,如果它一直导通的,就会一直重复,只有在断开的时候才循环才停止下来。是这样吗?其它人的理解跟你的意思也有点出入呢~~

网友E:
全部都是乱讲;
M1014是一30秒ON,30秒OFF交替的;
而不是ON一分钟,OFF一分钟;

网友E:
M1014只要PLC运行就一直ON 30秒OFF30秒这样交替输出,不受其它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