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我公司有一个称重系统 ,为4个传感器并联,4个传感器进接线盒,接线盒输出至显示表,接线盒型号为BHC,使用接线盒时,接线盒输出信号为-1到0MV,造成显示表错误(接线肯定没有问题),后来把接线盒甩掉量信号为1.2mv,显示表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线盒坏了,这种情况经常见,

网友B:
四进一出的接线,好好检查进线和出线,如果没问题,那就换盒!

楼主:
怎么大家的说法都一样啊!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接线盒是做什么用的...做变送输出?接线盒输入是什么信号?输出什么信号?

楼主:
接线盒起信号隔离作用。输入的是传感器 的线  输出去显示表  都是MV 信号啊!

网友D:
有没有接地?
确定一下再说!

网友B:
接不接地不重要了因为楼主的接线盒输出显示为负值了
所以让你检查接线

楼主:
反正后来换完接线盒就没事了

网友E:
那就是接线盒的问题拉

楼主:
后来我检查接线合发现 里面的一个电阻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