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照灯改造!

楼主(2008-12-14):
带镇流器的400W 镝灯,把其灯泡换为普通的300W 灯泡后为红光,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是经过镇流器吗?电压达不到额定值

楼主:
对经过镇流器!

网友B:
如果是有镇流器的话,应该瞬间产生高压的,300W的普通灯泡应该烧了,如果没烧那就是灯泡的阻值太大,达不到300W的功率

楼主:
普通的灯泡能又多大阻值啊!220*220除以300等于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