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我家有一个暖气  我该了阀门,缠了生料带 可是还是漏水,后来经朋友介绍 我是用了一点麻,就是农村的麻,很好用、听他们说 滴水用点盐也可以。用盐能管用 吗!

网友A:
用盐?新鲜!第一次听说。

网友B:
看来是什么怪招都有啊!如果生料带还搞不定,不知道用什么好了。
我可以分析出来,是你緾生料带的时候緾反了,很多人都不会緾这个,看起飞来就是简单,真要把生料带緾在管上还是要有一点技巧的。
左手拿着管或者说工件,右手拿生料带。把食指伸进生料带圈里,生料带扯出来的这边靠怀里这边,用大拇指压着生料带,食指成了一个轴,把生料压在工件的螺纹上顺着螺纹的方向緾绕。
表达不清楚,多试试吧

网友C:
生料带有厚有薄,管子的外径也略有差异,因此我缠生料带时,缠很多,左手拿管子,螺纹在右侧,右手拿生料带顺时针缠绕,缠10层以上,我缠15层,几乎没漏过

阀门漏【截止阀】,松下手轮螺帽取下手轮,用扳手卸下密封填料压帽,取下内压圈,拿生料带缠5圈左右【松缠】,放上内压圈,装上压帽,上手轮,一般就好啦

网友D:
是的 我以前就是干这行的.麻丝确实好用.如果再加点浓的油漆就更好了.加盐的意思是让管子长锈不就不漏了吗

网友E:
麻是比较常用的水密材料,可能有的人不相信!
大部件的密封很多都用麻的
气就用密封胶了

网友B:
麻好用,但是现在用麻的少了,一般大管还是要用麻和油漆,用盐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F:
^_^你可以用铅油,摸在上面肯定管用时间长了它固定。

网友G:
铸铁管用麻很好,生料带常用的有两种,一种四氟的,一种PTFE的。

楼主:
铸铁管用麻很好,生料带常用的有两种,一种四氟的,一种PTFE的。铅油,摸在上面肯定管用时间长了它固定    这两个答案我认为是最好的。  至于我把生料带弄反  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智商还没有那么低 。。

网友H:
麻丝确实好用.如果再加点浓的油漆就更好,你不会准备把水管腐蚀掉啊,新鲜啊,什么人多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