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乱码

楼主(2008-12-14):
ANALOG      CLOCK数字式事件显示的 日期和时间中间总有一个乱码去不掉

网友A:
那应该是日文!
 解决方法是安装Wincc6 SP3A中文版或者注销时间控件,然后拷贝Wincc5.0的时间控件,重新注册时间控件即可。
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B:
我也遇到过那种情况,重装系统即可

网友C:
我用时也发现这问题,不过不是总用,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重装后可能就没了,不过以后可能还会有,你从西门子要个文件包填加上就好了,你打热线电话技术支持都知道 这事的!

楼主:
总重装系统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A:
西门子软件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真的没有办法就重装系统!
呵呵!我总结的经验!

楼主:
幸亏我做了系统备份!

网友A: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没有?
有时候系统备份,会让你在安装西门子软件的时候老是提示,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D(2009-01-31):
我个人觉得德国人做事严谨,但太过古板。WinCC版本由是就是不支持汉字(或别的)保存完就变成乱码,这都司空见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