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为什么我在单片机实验板上做点亮一个LED的实验用MOV  P1.0  #EFH 不能实现。
而用  MINE: CLR  P1.0
                 LJMP  MINE
                 END
 却能实现,我刚开始自学单片机,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MOV P1,#0FEH 或MOV P1,#11111110B.这样才能点亮P1.0.或是你说的CLR P1.0,p1.0是单一bit,而p1或p3都是byte(8bits)空间,
MOV  P1.0  #EFH -------你把一个8bits送到一个bit存储空间它能行吗?setb和clr都是控制单一bit的指令,所以后面的就能点亮了。

楼主:
可是用MOV  P1  #EFH 也不行啊

网友A:
请把你的全程序传上来看看,单单这一句怎么会行,再就是你的写法也不对,P1后面要有符号(,),如果用KELI编译的话fe前要加0,

ORG  0000H
       JMP  LOOP

LOOP: MOV P1,#0FEH

 JMP LOOP

       END
你试一下p1.0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