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三菱QD75P2定位模块用于位置控制,我经常使用,手册也常翻,但有一点是纯经验,手册上没有写到,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

前一阵子做了一个类似车螺纹的设备,只是被加工的工件为不锈钢的圆管。由于设备是在线的,管子不可以旋转,所以只能用两台电机带动转动套旋转,其中一个转动套上有压轮,靠此成型。成型的要求为,在成型螺旋凹槽时,两电机带动的转动套以固定比例旋转,当在两段螺旋凹槽中间不成型时,两电机以同速旋转。

要想在管子上压出的螺旋凹槽的螺距与每段管子的长度尺寸精确,两台电机的旋转速度的比例精度要求相当的高。该系统的每段管子的长度是由主电机的旋转圈数决定的,所以我选用了QD75P2控制两台伺服电机,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两轴插补,这样即能保证每段管子的长度,又能保证螺旋凹槽的螺距。

起初,我以参照轴的速度为插补运行速度,进行控制。结果生产出来的管子总是有规律的有螺距不一样长的情况。我用软件一监视,才发现原来插补的过程中,主轴的速度不变,第二轴的速度有时是变化的。这样两轴的速度比例就不是固定的了,以致形成的螺距肯定会不一样了。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相应参数没有改动,二轴怎么会有时这个速度,有时那个速度呢?

我又修改了程序的其它地方,试了试,还是不行。没办法,我又试着把合成速度作为插补运行速度,重传了程序。结果这回一监视,两轴的速度始终都稳定不变了,成型的产品也合格了。

后来我电话咨询了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也说不出是怎么回事,手册上也没有相应说明。

总之这是我试出来的经验,如果大家在以后使用中,有此类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A:
合成速度作为插补运行速度,重传了程序。结果这回一监视,两轴的速度始终都稳定不变了

我认为是,圆弧插补时指定合成速度,两个轴的速度应该是有变化的

楼主:
这个系统我没法把机构图传上来,也许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对大家的理解造成障碍。

这个系统我用的是两轴的线性插补,并不是圆弧插补,再说圆弧插补时是不可以指定参照轴速度的。

我的程序基本是两轴线性插补加循环,所以在在一个插补运动中,两轴的速度都应该是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