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我曾给人修过这样一个水泵就世家用的小水泵,只换了个插座,可是就是不上水,电机反转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把插座的两根线掉了个个就好了,不明白,大家探讨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把插座的线换个个不可能就正转.应该换一个线圈的人.

网友B:
不应该这样的啊,单相水泵要反转是要装电容的啊,不理解了,请后面的朋友指导指导了

网友C:
你这种现象应该是不可能出现的,先要确定在调线前是到底是不是反转?

网友D:
副绕组或是电容或是离心开关出了问题

网友E:
如果是单相电机 请网上搜一下单相电机反转 可能有您要的东东

网友F:
这种事也有呀,反转好像和就吧插座的两根线换了没有关系,因为如果要调运转方向,要调接电容的线!

网友G:
如果不调换电容的那两根线的话,单相不可能会换转
但也不排除新技术 的应用

网友H: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品牌的水泵,型号是什么吗,我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I:
讲明白你的电机型号

网友J:
单项电机调电源的零线和火线就可以调正反转没见过,是真的吗?

网友K:
如果不出以外的话应该是电容接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出以外的话应该是电容接反的
电容又不是电解电容没什么反不反的,再说就算是也没理由调火线零线就会正转

网友L:
估计是巧合,没调线时试验,泵内有空气什么的,水一时上不来,等楼主把线对掉了,刚好空气排光了,所以水就上来了,所以楼主会误认为水泵反转了.

网友C:
楼上分析的还是有些道理,不知楼主当时有没有看方向,还是不上水就以为是反向了。

网友M:
不可能吧,单相电机这样反转的!
那这样电风扇插头换个方向就也会反转了!

网友N:
不对把 和插座没有关系!

楼主:
对不住大家了,经过仔细的查找原来是插头线虚断了,换了插头就好啦,谢谢大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