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上位机链接端口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12-14):
图中的 波特率、格式、模式这几个选项起什么作用,有什么不同?
新手,请讲得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这些都是通讯用的,设置通讯速度、通讯数据格式的
波特率是速度
1,7,1,E,后面的3个应该是指定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的。前面那个不清楚
两个设备通讯格式要一致才能通讯成功

网友B:
HOST通讯用的,比如与OMRON的人机界面连接时使用的参数;

网友B:
1,7,1,E;
启始位:1位;
数据位:7;
停止位:1位;
偶校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