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指示灯可以星形接法吗?

楼主(2008-12-14):
请教各位老师:
只有三根相线情况下 LED电源指示灯可以星形接法吗?
如可以的话用左图指示灯好 还是用左图的指示灯好?

网友A:
本人认为左图好,最好再串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
如左图 如果缺一相 其余两灯能否正常指示?
如右图 如果缺一相 其余两个灯是不是容易烧?

网友B:
楼主的两张图,请实际接线试验,看看亮不亮?????
坐等

楼主:
现在无法进行
如果您有理论分析或实际经验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我的理论分析是如果缺一相两个图都不会通。

楼主:
左图 电阻:20K 整流二极管:IN4007
右图 电阻:1K 电容104J630V(0.1μF 630V)
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经实验
右图:接入三相电源 三灯亮
缺1相 相应的1灯灭
缺2相 3灯全灭
注 每组指示灯给220V交流电源时都亮
左图:可能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接入方向全部和图相反 待查 待重新试验
该情况下 接入三相电源 3灯全灭
注 每组指示灯给220V交流电源时都亮

网友C:
这个不管那相出问题 都不好

网友B:
楼主:
如果按照你的图接线,一个都不亮【额定亮度,感应不算】
因为二极管是单向导电,构不成回路,所以不亮
用半导体指示灯实际接线,可能会亮,因为半导体指示灯内部-----可能有反向接的二极管,能构成回路的话,就会亮
总结:你的图画错啦,加上反向二极管就构成回路啦

网友D:
缺一相其它两相都不会亮,因如果缺一相,不管电是正半周还负半周都有一只二极管是截止的。

楼主:
右图 即用到电容的那个电路 实验室试验证实可行
欢迎各位老师试验和理论探讨
左图 电阻:20K  整流二极管:IN4007
右图 电阻:1K   电容104J630V(0.1μF 630V)

网友E:
左图是不会亮的,没有电流的回路。
右图当电阻和电容的阻尼周期小于0.2秒时会看到闪烁1下,当回路的阻尼周期远大于0.2秒时会看到闪烁发光但会慢慢变暗。因为电容的存在对于每个发光二极管当通交流电时会存在电容相对发光二极管充电的周期,这时候发光二极管点亮。不知现象是否如此。

网友F:
建议接三角型,不管左图右图都会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图是不会亮的,没有电流的回路。
右图当电阻和电容的阻尼周期小于0.2秒时会看到闪烁1下,当回路的阻尼周期远大于0.2秒时会看到闪烁发光但会慢慢变暗。因为电容的存在对于每个发光二极管当通交流电时会存在电容相对发光二极管充电的周期,这时候发光二极管点亮。不知现象是否如此。

右图电路 试验结果如下:
接上三相电源 三灯正常点亮
缺1相时 相应的指示灯灭
缺两相时 三灯全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接三角型,不管左图右图都会亮了.
试验过三角形接法
无论是左图电路还是右图电路
只要给任意一灯加电, 三灯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