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 7.3

楼主(2008-12-14):
大家说说用CX-P的哪个版本好一些啊?我现在用的是7.3的!!

网友A:
用什么版本取决于该版本支持的PLC型号~~
比如,要对欧姆龙最新的CJ2系列PLC进行编程,不使用CX-P8.0版本还真不行。

网友B:
呵呵;只要软件支持对应的PLC就行了;
CPM1A/2A的你用CX-P V3.0的就可以了;

网友C:
2楼的,现在都有8.0了吗??俺上周在把7.1升级到7.3版。不过7.3版的上面支持的型号比较少。还没用协议宏软件,还不入5.0的好。安装完就后悔了。现在正想着在安装个协议宏软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