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串口vb代码求助

楼主(2008-12-14):
各位老师,我急需pc与plc串口的vb通讯代码,望各位老师赐教
不胜感激!
mail:mountainhuang@126.com

网友A:
兄弟,你要VB的通讯代码干什么呀,你是想写代码,还是想调试通讯,如果想调试通讯可以用调试助手,如果想写代码,我帮不了你了,你可以到www.broadview.com.cn上去下再一个,以前我买的书上面有VB的函数,不知道现在还有没用,你可以到上面去看看。

网友B:
这年头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啊.

楼主:
我是做了一台测量机,想把测量的数据用RS232端口读到PC上并直接保存在EXCEL里。
大概是用MSCOMM控件做通讯吧!

网友C:
定下用欧姆龙的吗?
如果是用三菱的,只要装两个三菱的小软件通过简单设置就可以把plc读到PC上并直接保存在EXCEL里
不用编程,只要简单设置
如果只是做一台测量机,建议考虑下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