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因检测和实验需要 单相220V进 三相380V出的逆变器 功率几W就够了,有这样的产品吗?

网友A:
西门子的MM440单相入三相出,最小的120W

楼主:
功能全面 价格不菲
其实 我只要他的输出和三相市电差不多 并无严格要求 能把三相电源指示灯点亮即可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
西门子的MM420,MM440都可以!
但是MM430可不行!
其他的也有!
如安川的,其实现在很多品牌都有!

楼主:
有没有功能简单的 价格低廉的
我只要他的输出和三相市电差不多 并无严格要求 能把三相电源指示灯点亮即可

网友B:
我看了以下好象没有几W的变频器!
看看能够不能够找人设计个电路!

网友C:
同意,可以找个相关专业的高校教师或研究生设计一下,费用应该不高

网友D:
你的指示灯不能接一箱吗?画张图上来看看.

楼主:
6个电源指示灯 并且是LED的 每个不会超过20mA 谢谢

网友D:
楼主如果真没找到,有个思路可以自己做:220进,一组变压到380,整流,滤波,供主回路用.另一组变压到9V,再稳压,然后用CD4017产生三相信号,驱动主回路的6个3极管,正好适合你说的小功率.

楼主:
主要在只有单相电源情况下 检测三相送电设备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用100W三相电机改发电机得到380V三相电源
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真没找到,有个思路可以自己做:220进,一组变压到380,整流,滤波,供主回路用.另一组变压到9V,再稳压,然后用CD4017产生三相信号,驱动主回路的6个3极管,正好适合你说的小功率.
好方法 输出大概是方波 应能用 试试看
能不能详细指教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