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4):
各位大侠,小弟赶鸭子上架,要搞个小型的变频供水系统。实在是有太多地方不懂,望兄弟们能在百忙之中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谢。
   泵选的是两台1.5KW的南方多级泵,变频器我想选施耐德的ATV31 (2.2KW的220v输入)。我的想法是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泵变频运行,当用水高峰时,变频运行的一台泵不够了就还要启动另一台泵工频运行。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用一个水压开关检测压力,当达不到压力时就启动另一台工频,压力到时就停止。

网友B:
恒压供水问题,这样肯定可以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艾默生的TD2100的变频器是专用供水的,很好用!
当然楼主的ATV31也可以!

网友C:
如2楼所说的那样,选一个管道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水压,信号传给PLC,有PLC控制变频和工频

网友D:
外部电路都可以实现,为何还要用PLC呢?

网友E:
我们设备上的用法跟楼主的很相似,不过我们是先启动工频的泵,后启动变频的泵。我们用流量检测的,不知适合你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2楼所说的那样,选一个管道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水压,信号传给PLC,有PLC控制变频和工频
用PLC太浪费了!
变频器加远传压力表就足够了!省下的就通过变频器参数来解决吧!

网友F:
变频器有旁路柜吗,当用水高峰到来时,通过电路的设置可以用它控制工频运行的水泵

网友G:
^_^变频器控制一个泵进行闭环运行,当变频器运行到50赫兹,延时一定时间,开启第二台泵工频运行;第二台泵采用延时控制最少运行X分钟,变频器运行频率低于30赫兹时断开第二台泵的运行信号即可。

楼主:
是不是ATV31本身就有控制工频电机的端口啊。要另加继电器吗,谢谢!

网友H:
正常恒压供水才有PLC控制比较好,而且同时也能解决延迟启动、报警和节能等问题。更合理使用可以提高变频器和电机寿命!我建议采用PLC控制。或者2楼说采用默生的TD2100的变频器是专用供水。

网友G:
楼上的对现在的恒压供水的行情不是很了解呀^_^

现在很多采用供水控制器,但是两台水泵的一般采用继电器电路控制就能完成。恒压供水中变频器也就是起个调速的作用。检测压力采用远传表和电接点都一样。

专用变频器就是在扩展上功能强点,有个供水基板,像V/F曲线什么的,通用变频器都有。用不用专用的没什么意义。如果价格便宜还可以考虑。

网友I:
用一个远传压力表,一个一拖二控制器,4个接触器,可以完成恒压供水,波动小,两台水泵去不软启动等优点,造价也不高,控制器加压力表和继电器需700元左右

网友I:
用一个远传压力表,一个一拖二控制器,4个接触器,可以完成恒压供水,波动小,两台水泵都采用软启动等优点,造价也不高,控制器加压力表和继电器需700元左右,在网上可以查到控制器,有1拖2,1拖3等,本人以前用过1拖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