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现有一根缆芯,它要完成两个任务,即1.加热回路,给加热器供电;2.正常工作,把地面的电压传给井下仪器;
     现在如果用电磁继电器控制可以实现吗?如果不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谢谢!急!
     我觉得单纯用电磁继电器好像不可以啊,因为单根线又要给电磁继电器线圈供电,又要通过自己工作,很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呢?

网友A:
能不能在说的详细点,
2.正常工作,把地面的电压传给井下仪器;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你的控制点在什么地方,临界做成分开的,

楼主:
这是个测井仪器上的,就是使地面的设备和井下的设备连通,能正常工作;加热时,加热电压和测井仪器隔离,而直接连接到加热器上,形成加热回路;这样说不知道表述清楚了没有?

楼主:
您说的控制点和临界分开是什么意思啊?能再说的详细点吗?我是新手不太明白呢,谢谢啊!

网友A:
在问一下,正常情况下是仪器工作用电压,当加热需要时转入电加热,
这样说对不对?
你想做的是不是两路转换控制两种工作状态?还是一路工作时另一路断开不得电呢?

楼主:
是那样的!
此电缆就一个缆芯,这个缆芯和缆皮构成回路;有两种工作状态,要求用上述一根缆芯控制两种工作状态的转换,同时这根缆芯也要同时正常工作与井下设备连通即测井,或者工作于加热状态;
也就是说要求这一根缆芯又要控制状态转变又要同时工作,不知道这样说能清楚不?

楼主:
zlx12345请问你有没有qq啊,向你仔细请教下,谢谢啦!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C:
你可以用载波

最简单的办法是:一根线内也通交流电,也通直流电,到了井下再用电容或是电感分出来

网友A:
楼上的这个方法不太可行
我也考虑过
控制线路得两头做井上和井下都的有电磁继电器

楼主:
[注意]缆芯供给电压条件
这根缆芯只供0-150v直流电,我觉得这根缆芯又要给线圈供电又要同时处于两个工作状态中的一个,单纯用继电器比较困难啊

网友D:
这样可以吗??

网友D:
楼主怎么不吭气了??行还是不行回个帖??

网友E(2009-01-20):
我已经大致明白你的要求,我想可以用一个继电器完成,在井下继电器的线圈和仪器工作电压一齐并连在缆线两端,线圈吸合电压略大于仪器工作电压,加热器一端接电缆一端,另一端串联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电缆的另一端。这样平时输送仪器工作电压,加热时提高电压使继电器吸合,这就达到双重目的,关键在于选择好三者的工作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