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电阻

楼主(2008-12-15):
请教高手五线电阻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说的是五线电阻屏连接方法吧。com口方式连接:控制盒有一条出线口为标准9针com口,其com口上又连接出一条双头ps2口,首先将控制盒com口与主机任一com口连接,ps2口一端与主机键盘口相连,一端与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