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求助[求助]FX2N-32MR开始电池告警,换了电池,CPU告警,怎么办?

网友A:
如果不闪就是CPU警告了,也许程序被丢了

网友B:
那报警代码是什么呢
有了这代码可以容易找到问题
用电脑监控下看看代码

网友C: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也可能是更换电池过程时间过长程序丢失;
有备份程序的话重新下载到PLC内;

网友D:
不会吧,换电池时间长了还会丢程序,好像电池是保护数据的。

网友B:
带电池的PLC,程序也要靠电池保持的

网友A:
三菱FX2N用的是EPROM   不用电池的是用EEPROM

网友D:
2N硬件手册上写的要电池保护程序的是RAM,EEPROM是不用的,难到2N的用户程序是写在RAM里面

网友B:
应该是RAM的
断电了会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FX2N用的是EPROM   不用电池的是用EEPROM

FX2N内部存储器是RAM;
可以用EEPROM或EPROM存储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换电池时间长了还会丢程序,好像电池是保护数据的。

有的PLC电池只是用于内部时钟及数据的保存,程序用的还EEPROM,所以可以不用电池运行,如OMRON的CPM2A/2C系列;

但三菱FX2N程序用的还是RAM,也是用电池来保存的,所以换电池的时间要控制在5分钟内;

网友E:
以前遇到工厂放假,在上班时PLC电池报警,最后还是重新输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D:
搞不懂三菱为什么要这样做,看来要把所编的程序保存好,一直以为RAM只是用来放一些数据,没想到也还有用来放程序的,又长见识了。

网友F:
各种PLC是不一样的
西门子200的程序是放在EEPROM中的,不需要电池的
三菱的PLC电池能用几年?我还真没有换过呢

网友D:
我见过西门子S5系列的,用的就是EPROM。那种不知是怎样编程的,难到每次改程序还要先用紫外线把程序洗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各种PLC是不一样的
西门子200的程序是放在EEPROM中的,不需要电池的
三菱的PLC电池能用几年?我还真没有换过呢
你常用的Q的PLC如下,这是指断电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一般不需要换

网友G:
重输程序就会好的.

网友C:
三菱FX2N的电池寿命比较常,说明书上写的3~5年,实际上环境好的场合用到8~10年没有问题;
  S5系列那种红色的存储卡是EPROM的,程序是不会丢,但要更改用烧录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