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大家帮我一下!!!我家墙壁上的插座不能用,用电笔量显示零线有电,但是房间的灯却是亮的!3个房间中有2个房间插座不能用,最一个个房间一边插座能用,一边插座不能用,怎么回事?

网友A:
回帖
插座零线有电,是插座零线断了。把断的零线找出接好就行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零线断了,才会测的出来

网友C:
是你的插座的零线断了,好好查查啊

网友D:
是你的插座的零线断了,把全部插座打开,检查有零线接头一定有松开的地方。

网友E:
插座的零线和灯的零线不一定在一起.你最好先查查其他插座.灯一般是单独的.

网友F:
楼房中电路各自独立
照明一路
空调一路
插座2路或1路
楼主的是2路插座,有1路开关处断了,也可能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