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op320与三菱如何完成多个开关设置,

楼主(2008-12-15):
(无正文)

网友A:
够简单的
能不能把你问题稍微描述多点点呢

楼主:
请教丨怎么在人机界面上没多个开关来代替普通按钮,按钮多太易出故障了

楼主:
我利用功能键设置只能代替七个按钮开关,用哪一个功能够实现代替二十多个按钮,

网友B:
文本显示器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你20几个按钮必须分多个页面来做.

网友C:
呵呵;OP320的功能键及屏幕大小都不可能支持一个页面能放这么多键,多搞几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