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大家用断路器用的肯定不会少,但是对于断路器上标注的参数,大家注意过吗?
断路器所标的断路器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到底怎么解释才能够让普通人看的懂呢?
  先来看看正规的解释: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n指的是低压断路器在分断了断路器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后还可再正常运行并再分断这一短路电流一次,至于以后是否能正常接通及分断,断路器不予以保证;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指的是断路器在其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发生时可多次正常分断。
  我们在设计选型是怎么做呢?对于干线断路器和支线断路器的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无论是哪种断路器,虽然都具备这两个重要的技术指标。但是,作为支线上使用的断路器,可以仅满足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即可。现在出现的较普遍的是宁取大,不取正合适,认为取大保险。但取得过大,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支线上的断路器没有必要一味追求它的运行短路分断能力指标。而对于干线上使用的断路器,不仅要满足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的要求,同时也应该满足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的要求,如果仅以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来衡量其分断能力合格与否,将会给用户带来不安全的隐患。

网友A:
你说的很对,但实际上很难,我们公司以前购的控制柜的开关经常误动后来从心设计也不台理想,说是简单实是很难.

网友B:
我们选一般第一级是比较大一点,下一级就要选合适一点。

网友C:
我选断路器时,只考虑框架电流和脱扣器电流,从不考虑极限短路电流,意义不大

网友D:
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同一型号但不同一系列的断路器选型时怎么选呢?如DZ20Y-225 160A 和DZ20J-225 160A,主要用于现场分段,我选那一种比较好?

网友E:
看了半天还没有看明白,只会选运行电流多大的,不知道极限短路电流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时候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