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1、为什么变压器额定容量乘以1、44是额定电流?1、44是什么参数?
2、电源电压一定的同一负载按星型连接与按三角型连接所获取的功率是一样的吗?
3、三相制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均可用:P=3UICOS吗?

网友A:
高压侧电流约为:容量(KVA)×0.0577≈容量(KVA)×0.06
低压侧电流约为:容量(KVA)×1.4433≈容量(KVA)×1.5”
是根据公式S=1.732 X UI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为什么变压器额定容量乘以1、44是额定电流?1、44是什么参数?
2、电源电压一定的同一负载按星型连接与按三角型连接所获取的功率是一样的吗?
3、三相制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均可用:P=3UICOS吗?

1、1.44是经验系数
2、星形连接负载两端的电压是220v,三角型负载两端的电压是380v,因此两种接法的负载功率不同
3、负载平衡的话是那样计算,不平衡是三相加起来的和

网友C:
学习了,以前还真是不知道有这个公式,是经验算法很实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