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各位好,我现在有一个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探头,可以输出4-20mA的电流,我需要以这个值来控制将开关的开启,使浓度值大于1500ppm时就使开关打开,少于这个值时就关闭。这个过程怎么实现,需要那些设备,有现成的该控制模块吗?谢谢
   本人QQ:258101573

网友A:
用PLC可以做,首先要知道1500ppm对应的是多少电流,然后用模拟量输入模块将电流信号接入,在PLC内部转换成数字量,进行比较,输出相应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上两个三极管,一个取样隔离,一个驱动继电器

调节至你所需的电流值,使其动作即可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有个电路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