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理论高手们给个答案吧?

异步电动机一相通电,其他两相的电压?

异步电动机有三个绕组分别是u1u2;v1v2;w1w2。现将u1u2两端加上220v交流电压,问:v1v2;w1w2两端是否有电压,也就是v和w两各绕组是否可以感应出电动势。

网友A:
1,先惩罚你扣2分!
2,这样无聊的问题不应该是你ZLX2345提出的!
3,通常的电机会直接接入零线吗?
4,你怎麽想出直接通一相电源呢?
5,再提这样的问题一律删除!

楼主:
老信,我只是想扩大一下大家的思维方式
我说的是把绕组的线在端子处解开,然后给其中一相的首尾加加电压,看看另外两相会有什么现象啊?
别急啊老信?
这是理论上的探讨

网友B:
能感应出基本相同的电压

但是通电的绕组-----如果通入额定电压会烧掉!原因是绕组的电感量太小,通过的电流太大

楼主:
这个问题我是拿出来讨论的,大家千万不要去验证啊!
楼上的:如果能感应出电压,那么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

网友C:
以前找电机绕组首尾头不就用这个方法吗,用节电池。

网友D:
让我想起用指针表判断同名端连接的方法。手册上好象说的很透彻。可惜书送人了,不然再好好复习复习。很久不摸电,很怀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
能不能用理论说明下

网友C:
变化的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d(d(sinA))=-sinA。磁场大部分穿过铁芯。当然转子在里面起个短路环的作用,效率一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