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动角度计算

楼主(2008-12-15):
请问各位朋友!我有一个伺服电机直接带动一个直径为50MM有齿轮,然后通过同步带带动另外一个齿轮直径为100mm,这个齿轮连接的是一个机械手!请问我怎么计算机械手转了多少角度!可否举个例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是变比,50:100=1:2,就是说伺服电机转一度,机械手转0.5度。
其次,你要知道你的伺服放大器上是怎么设定的,即伺服电机转一圈,多少个脉冲。假如需要10000个脉冲,那么如果你想让机械手转20度,伺服电机就转40度,要给伺服放大器发送10000×40/360≈1111个脉冲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把伺服转动一圈,看走了多少脉冲,然后要走多少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