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谁给俺说一下,选同步带和同步带轮都要哪些参数。我要选一套用,变比为3:1的

这和两轮安装的远近有关系吗?大概距离50mm

网友A:
与远近没有关系,与负载有关系。变比和其它变比一样。可以在买皮带的那里叫他们订做带轮,一般带轮要用铝做。型号有好多种。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可以查得到

网友B:
两个皮带轮做不到50mm的中心距吧?
建议楼主找找机械设计手册。根据载荷,中心距(同步带好像有最小折弯半径,所以带轮不能做的很小,在齿型一定的情况下)还有其他的参数好好选选吧。

一手学机械一手学电气两手一齐抓两手都要硬

楼主:
带轮的直径在20mm内是没问题的,我见过。我们公司的一台三坐标测量机上的就是这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