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我想学习可控制编程器,主要是用于大客上的。对于这方面知识一点也不懂。
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推荐一本适合我看的书。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要用什么品牌的?
然后去下载个手册来看看!
还有你说的大客是什么?我想了一下还不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您。
大客就是大型客车,公交车之类的 。
我现在都不知道车上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先找几本书看一下,再选一个PLC,再看说明和手册,实际调试一下,有什么问题在找相关的手册,或打热线电话请教,慢慢就会了。

网友A:
关于大客的,以前都没有遇到过,看你要求了,不然把你的要求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个人西门子200.三菱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_^大型客车上用PLC干什么呀,中通客车我到是去过很多次,怎么没见过一个客车上用PLC呀。

如果真是用在大客上,我看最好是开发个单片机板吧,这样几个便宜,量还大^_^

如果是想学习一下PLC那就是买本书,看看,选个牌子的,买个PLC练练。有什么不明白的来这里问问就可以了^_^

网友D:
建议看看松下的微型PLC(如FP0、FP-e、FP-M等很适合移动设备使用,也便于连网管理),现在上海地铁自动门都用的。在大客上应该可以用的。你可找当地的松下事务所要资料和技术支持(我是上海的)。

楼主:
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俺们科长给派的一个任务,让我好好学学可编程控制器.
我是在公交公司技术科,您帮我参谋下哦.谢谢了.

网友A:
不是吧!没有要求,那这个要求可难了!
呵呵!
是想让你学习呀!
还是看看学习了运用到那里,然后在选学那个PLC好些!

网友E:
用在客车上
自己见识短,大家有资料,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D:
楼主可以先学传感器、再学PLC。因为据我所知无论大客的空调管理、座位管理、门窗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等如果需要用PLC 的话,都必须先通过相应的传感器把信息传到PLC以后才能起作用。所以结合大客实际要求先学传感器的原理、选型、设置、接线、调试,再学PLC 比较合适。否则光会“LD”、“OUT”那是纸上谈兵。

楼主:
呵呵谢谢你了..我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们科长要学什么型号的PLC阿 ?

网友C:
^_^你是公交公司呀,^_^是不是用在公交公司调度或者是公交车辆检测等方面呀。那就难办了,建议你先学习一下原理性的东西,然后去熟悉你的设备工艺要求、工作过程等。

网友A:
最好是先让你科长半你买个PLC回来学更快些!
但是我还是想不通,PLC在工交车上用在那里!
到时候记得上来说一声用在那里!

网友F:
原来大客车上也要用PLC了啊,可以看一些小型的PLC,建议看三菱FX2N的就可以了,而且资料网上也比较全的

网友G:
现看看车上的PLC是什么型号,然后找个手册看看,再找个小程序熟悉一下。
另外建议你买条数据线把车上正用着的PLC的程序拷出来备份一下。

网友H:
S7200 就能满足 而且还容易学  还有仿真  挺好的!

网友I:
不错,把这本书弄明白了,编个客车程序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J:
客车上用PLC?将来可不用司机了.

网友K:
l楼上说笑话嘛!
我觉得应该自动调节车厢内温度,PLC控制空调吧!

网友L:
见到过有些特种车是用PLC来控制的
修路的那个挖路车,一边挖挖路还一边把挖好的碎块收集到车上
楼主首先要去了解你这个车要控制一些什么动作,要处理那些信号,然后根据这些去选择PLC
可以就把这车看成一台设备来处理

网友A:
楼上说的挖路车,我到没有见过!
看样PLC无处不在呀!
有可能是控制温度,油位,或者报站用把!

网友M:
松下微型PLC确实不错,我读书时学校教学就是用松下的。首先确定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然后去它们的网站下载硬、软件手册,自己多动手,多做练习,不懂多问,一定能学好。

网友N:
我是科长,我是派你来活跃工控论坛的.
这些人见个女生来,就都耐不住了,不过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子上.呵呵,好像包括我哦.
首先,我没说具体哪个PLC,难道大家就只会一种PLC吗?不是学一种就知道n种的吗?
还有就是老问用着干什么的?不是学好了PLC,随便你提出要干什么都行的吗?
拘泥于一种类型,拘泥于应用,是不好的!那只是要等到行业积累经验才有用!
学习的话,随便拿一种来,学di,do,ai,ao,编码计数,驱动,通讯硬件,软件(编程)学普通逻辑,自锁,定时,计数,数据转换,程序结构,调试诊断.
可以了,科长不用了!

网友O:
你先确定你接触的是什么品牌,然后在有针对性的去学。

网友P:
很少看到大客上面用plc,不过看有用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