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1、变压器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一次绕组的额定电压与额定电流的乘积吗?
2、电力系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故障主要是哪几钟原因。举3-4种
3、电力系统常见的不正常运行状态主要是哪几钟原因。举3-4种
4、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按电网相电压设计时,则二次绕组额定电压采用、、、、?
5、断路器控制回路一般是由哪三部分组成?
6、断路器事故跳闸的启动-----信号,-----信号,发生其它故障及不正常运行状态启动-----信号?
7、低压断路器分励脱扣器、欠压脱扣器、电磁脱扣器、热脱扣器的作用与区别?
8、闭路监控系统的组成?
9、消防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网友A:
好像是电力运行方面的知识吧,都还给老师了。楼主才是高手,把大家都考住了。关注高手的答复!

网友B:
这是考试题!

网友C:
1是指二次绕组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2短路、断路、接触不良
3单相接地、
4电压互感器二次额定一般都是100V
5应该是操作按钮、操作继电器、操作线圈,或者是合闸回路、切闸回路、跳闸回路。这个叫不准
6没看明白
7欠压脱扣是当电压过低时欠压线圈的吸力不够,使断路器跳闸
电磁脱扣器是当流过断路器的电流过大时,使过流线圈产生足够吸力,跳闸
热脱扣器是根据流过断路器的电流产生的热量使双金属片变形来控制跳闸的
其余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