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PLCs7200
1.VW1对应的是VB1和VB2吗?VD1对应那几个字节呢?
2.同一网络中能否同时使用同一个状态寄存器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
比如说M2.0由0变为1,常开触点变为1,常闭触点是不是变为0呢?

网友A:
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可以同时用
M2.0由0变为1,常开触点变为1,常闭触点是不是变为0呢? 这个是对的

网友B:
M2.0由0变为1时,其常开触点变为1,常闭触点是变为0,可不可以同时用,你只要用仿真软件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个人认为:
1.VW1对应的是VB1.VB2,VD1对应VW1,VW2,
2,是能同时用的
这个好像我前几天回复了一次别人问的

网友D:
PLC的扫描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一点搞清楚了对理解指令有好处.

网友E:
VW1对应的是VB1、VB2
VD1对应的是VW1、VW2,也就是VB1、VB2、VB3、VB4,4个字节

你的第2点认识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W1对应的是VB1、VB2
VD1对应的是VW1、VW2,也就是VB1、VB2、VB3、VB4,4个字节

你的第2点认识是正确的

西门子的东东跟日系的不同呀。

VW1是VB1 VB2没有错,且VB1是高字节;
但是VD1是VB1 VB2 VB3 VB4,VW2是VB2 VB3,VW3是VB3 VB4所以VD1对应的是VW1 VW3

网友G:
VD1=VW1、VW2=VB1、VB2、VB3、VB4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W1对应的是VB1、VB2
 VD1对应的是VW1、VW2,也就是VB1、VB2、VB3、VB4,4个字节

 你的第2点认识是正确的

西门子的东东跟日系的不同呀。

VW1是VB1 VB2没有错,且VB1是高字节;
但是VD1是VB1 VB2 VB3 VB4,VW2是VB2 VB3,VW3是VB3 VB4所以VD1对应的是VW1 VW3
应该是吧.vw2估计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