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在作一个自动售货机的时候

当你的钱够的时候,对应的物品灯会亮起。。。。

不想用基本指令。。。。

用[cmp  d0 d20  m0]  D0是物品需要比较一次加一次,从 D0 D1 D2 D3 D4这样  D20是输入的总钱数。。。。。
这样作的。。。

不知道如何让 比较一次 让D0变成D2 在比较一次 变成D3   请帮助

谢谢大家!~~

网友A:
比较一次后,用你的条件触发一个传送指令,MOV  D2 D0,这样D0中的值就是D2的值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应该能实现的,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PLC,要是有仿真的话,你可以仿真试一下,效果直观点!

网友C:
用加法,最后的和再与设定价格比较.对了就出货、多了就找零、少了就退款。

网友D:
用变址做:[cmp  d0Z0 d20  m0]
比较一次,Z0加1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我是用这个
用变址做:[cmp  d0Z0 d20  m0]
比较一次,Z0加1

不过 D0Z0 我改成 D0V0

PLC 是FX2N  不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