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求助

楼主(2008-12-15):
我现在做一个USB接口的话筒。使用稳压稳流电源,话筒效果较好,但是用电脑USB供电后,明显有很打大的杂音,好像是电流的声音,但是减小电流后,仍然有很大的杂音。串联电感,并联电容还是不能解决。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哪位解答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源干扰,用DC/DC电源模块

网友B:
佩服楼主硬件DIY的水平,很受你启发,向你学习!是不是你用的是前面的USB呀,换后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