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

楼主(2008-12-15):
升降机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的,大家能教我把那个图纸学会吗?希望大家不要见笑我是真的想学!

网友A:
那不就是简单的正反转控制吗,如果需要的话在上升接触器上再串一个上限位

网友B:
正反转,串上上下限限位,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最好加个急停按钮。^_^要是白天在公司里就给你贴出来了^_^在家不好画。

网友C:
要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好找的呀楼主,这个是简单的电路好多书上都是做为例子讲解的!
要是你做设计的话,你就找一下书吧,要是你要维修设备的话,你就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D:
看来楼主很少看书,也不会利用网络,这种基本的图一般书店都有这种书卖,另外在网上也是能搜到的。

网友E:
你打个正反转控制,然后在上面在加两个限位就可以了!
看样楼主多看点书了!

网友F:
如果是跟行车上下的机构一样,正反转电路加一个限位断火器,一样能够达到你要的效果!

楼主: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基础差所以看书也有些地方看不明白的。

网友G:
四层楼货物升降机电气控制原理
    伴随着个体和私营企业迅猛发展,为 发展生产,建了许多高层新厂房。因生产和工作的需要,货物经常要上、下楼。为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功效,需要安装货物上、下楼机械和电 气设备。本文介绍一种采用常规、低廉、易采购的元器件制作的四层楼货物升降机 ,该控制设备使用安全,维修方便。
   一、控制原理
   图1、图2是四层楼货物升降机电机控制图。图3是每层启动按钮的布线图,每层的停止按钮,串联在门控开 关和安全行程上。如不接第四层楼用的行程开关、继电器、按钮、指示灯,就可改做为三层楼货物升降机控制电路。 [升降机:http://www.jndmt.com/]
   二 、元器件的选购
   电机应选用蜗轮蜗杆配套的减速部件,以确保安全,功率视总载重量而定。空气开关、闸刀、熔断器 ,根据总用电量而选择。一层、二层、三层、四层楼用的定位行程开关、上限位行程,选用LXl9-111型。下限位行程和顶安全行程,选用Lxl9 -00l型,行程要灵活,能自动复位。接触器J1、J2,用 CJlO-20型;载重轻时可用CJl0—10型,接触器线圈电压220V。继电器用5A中间继电器 ,例如JQX-或JTX-系列的高灵敏继电器,线圈电压在12—36V内,也可代用。变压器用BK50,初级电压220V,次级电压要配继电器的线圈电压。 按钮开关选用6只装在一起的,也可用两只3个按钮开关代用。门控开关,可用干簧管、行程开关或微动开关。
   三、安 全措施
   为加强货物升降机的安全远行和人身安全,控 制电路中设计的安全措施有。(1)门控开关。只有在各层门完全闭合时,升降机才能启动。(2)顶部装配安全行程和上限位行程。如果升降机上升时,各层的限位行程有失灵、失控现象,就要靠上限位行程顶安全行程 来切断控制电流而停止上升,如碰触安全行程时常开触点闭合,则升降机会自动 下降到一层。(3)底部装有下限位行程.以防止一层限位行程失灵后钢丝放完后出现倒上的危险。
   四、安装经验
   安装时,门控开关,可安装在门的侧方,不影响货物进出。必须做到门闭合时,门控开关的触点闭合;门拉开时,触 点分离。用万用表检测即可判定。各层定位的行程开关,选择便于维修的位置固定.安装成一条直线,保证货梯框架上固定的衔铁,在上升或 下降时能控制行程开关的断开和闭合。顶安全行程和底限位行程,必须要被另一块固定衔铁控制,以确保安全。各层指示灯,可安装于门的上 方.控制同一层上升、下降的行程开关。接灯的常开触点,可拼在一起,接灯的一端;灯的另一端接电源火线。为便于安装和维修,电机的三 相火线,用专管放线;控制线可装在另一专管内,中途每层串接分线盒,引出支管到门控开关和各行程开关,这样便于放线、换线和维修。
   五、定期检查与维护
   门控开关和行程开关。是易损件,电机运行时经常碰撞行程开关,可 能造成移位、移动、失控,影响“自动”控制,应定期检查,随时更换不灵活的门控开关和行程开关。以确保控制准确,运行安全畅通。

网友H:
这个非常简单,一般的电机正反转控制,需要2个按钮,2个接触器,1个热继电器,2个限位开关,两只熔断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另外线路上为了安全最好选用双重闭锁
接触器选用机械式闭锁组合的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