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用欧姆龙,
   打铃时间为:
    上午:7点50(预备铃)  8点-8点45 ,  8点55-9点40 , 10点-10点45  , 10点55-11点40
    下午:1点50(预备铃)  2点-2点45 , 2点55-3点40
       响铃持续1分钟。
    预备铃,上课铃,下课铃以不同频率或不同时间间隔分开。
    上电时, 按“启动按钮”时,开始运行,到指定时间时依次打铃。按“复位按钮”时,立即复位到原始上电状态。以一个周期为设计对象。

求大侠帮小弟写个程序
y14917@126.com

网友A:
^_^你这个是学校的考试题吧^_^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考的这个题^_^

程序估计是没人给你写的,你还是自己写吧,你可以用延时也可以用时间比较指令,其实很简单的,有什么问题在贴出来吧^_^

网友B:
PLC选型时要买有时钟日历的型号。程序就是设定时间与实际时间做比较,符合条件时就打铃,打铃满预定时间就停止。很简单的程序,不用教了吧?

网友A:
1A的没有、至少要2A的才有时钟功能。

楼主:
@.@

我刚学会 TIM

楼主:
我们这们课是选修的,以前没选,现在恶补中~

网友C:
其实这样的东东使用西门子的LOGO!或者是三菱的α(只是不晓得α还有买吗?)实现是最好的。

网友D:
这个题目用计时器和置位复位指令编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样的东东使用西门子的LOGO!或者是三菱的α(只是不晓得α还有买吗?)实现是最好的。
现在的α基本上看不到了,α和LOGO!都用过,软件的操作、界面的显示,手动编程操作等相比较,觉得α都没有LOGO!来的方便。

网友F:
这个用PLC和LOGO!实现起来都比较容易,但成本太高!用一个时控开关,价格最多100~200元。我们的探照灯就是这样控制的,我给你个参考:重庆市并联电力电容有限公司生产的“以田”牌时控开关。

网友G:
鄙视整篇作业
鄙视PLC做这样的时钟
鄙视用日本PLC

楼主:
有个问题:
   按“启动按钮”时,开始运行,到指定时间时依次打铃, 按启动按钮的时间不知道,怎么确定7点50开始打铃呢?
   我该用什么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G:
鄙视整篇作业
鄙视PLC做这样的时钟
鄙视用日本PLC

   老师大大的要求,小弟只有照做

网友H:
呵呵;这个东西有现成的,根本不用什么PLC来控制;
也只有学校会出这样的题目;

网友I:
实际问题的这个不需要plc的. 大材小用,
正泰有种时控开关,最大支持8开8关
价格不到100元,对于学校来说拿3个并用也比plc划算
调整时间也方便,好像是KG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