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线漏电问题

楼主(2008-12-15):
我家最近在用热水器时,有电人的现象。热水器经检查没有问题。
最后找电工发现所有的三相插座上地线的孔经测量都带电。

现在热水器那块给改成两相电了,不用地线,可是别的地方地线还是带电。搞得人心慌慌都不敢用电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为什么地线会带电呀,该怎么办呀。

急盼回复。

网友A:
家里肯定有的电器设备漏电!

网友B:
地线没有接地,也就是说与大地没有同电位

网友C:
应该是家里地线出的问题,是不是线路老化了,检查一下,对大地测一下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请教各位,我该如何检测呢。电工说可能是火线有漏的地方,搭接到地线上了。可又不知道哪块漏了。

请问用什么办法能测出原因,还不用重新装修。

太困惑了。

网友D:
是没接地线,接上就好了

网友E:
你先把你家的总开关断开,用电笔测一下地线是否还有电,零线是否带点,然后再说。

网友F:
你家的用电负载太大了,原来的线老化严重有绝缘破损的地方,重新选择合适的线吧

网友G:
原先情况下检查一下地线是否带电,然后考虑更换,现在用两相不用地线个人觉得不妥。

网友H:
首先你去你家楼下进户的地方,即电表处,上面一般都有一个空开,还有接地线什么的,你先查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如没有,你就回到你家里,把总空开拉掉,看总空开的上端有滑问题,如没有,把总空开合上,下面不是什么灯的、空调的、插座的空开吗,一个个排查,发现帮障现象再决定如何处理。不知我说明白没有,你先试一下,不行再上来讨论一下。

楼主:
真是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我老公现在不在家,我就凑合着用呢,不过也是提心掉胆的。等老公周五回来按照大家的说法试试看,然后再请大家出点子呀。

先谢谢了。

网友I:
轮流检查就知道哪个漏电了。

网友J:
如果是漏电了,应该加装漏保啊,不然很危险的,有了漏保后,有轻微的漏电就动作啦,查找故障就容易的多了

网友K:
不能马虎。要检查清楚问题所在。

网友L:
接地点断路,同时有设备漏电

网友M:
可能是地线断线了,然后有电器漏电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N:
我支持2楼说法

网友N(2009-01-18):
最好用带漏保空开 就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原先情况下检查一下地线是否带电,然后考虑更换,现在用两相不用地线个人觉得不妥。

弱弱的提醒一句:  单相 = 一根火线 + 一根零线

                         两相 = 两根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