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块问题

楼主(2008-12-15):
谁能告诉以下是几个什么模块?

QJ71BR11

QJ61BT1N

QJ71C241N

QD75MH1

QD62D

Q64DAN

网友A:
又来个学习三菱高端产品的
QJ71BR11  H网模块,用同轴电缆的
QJ61BT1N     这个应该是QJ61BT11N,CC-LINK网络模块
QJ71C241N    这个应该是QJ71C24N,通讯模块,1个232口,一个422/485口
QD75MH1    定位模块,1轴,接MR-J3-B型专用伺服,光纤连接的
QD62D    2通道高速计数模块
Q64DAN    模拟量模块D/A转换,4通道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建议找本Q系列样本即可。等待回复还不如自己主动。

QD75MH1   Q64DAN这2个型号同样有误呀。

网友C:
Q的样本上有这些模块的型号及介绍;
建议下次直接查样本,不要再发这类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