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安装在WIN XP系统中安装通过专业版XP不能是HOME版的!!!)

1,首先安装SQL FOR WINCC6.0这个软件,(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2,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3,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网友A:
SQL FOR WINCC6.    必须是wincc 的 上次我下载了好多SQL  都不行

楼主:
是的,SQL FOR WINCC6.0和WICC是两个不同的软件,缺一不可

网友B:
是这样的,要装SQL和WINC的,不过现在还是6.0吗?没有更新的吗?我记得05年我就用的6.0呀?

网友C:
一般要将光盘上的提示弄明白了就好了
那个消息对列很有意思,刚装时我也不明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要装SQL和WINC的,不过现在还是6.0吗?没有更新的吗?我记得05年我就用的6.0呀?
有7.0的了,但是自己有用过!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总是升级自己的软件,并且虮子条件不行!
西门子的软件有大,装几个虮子就可以慢起来了!

网友E:
winccv6安装深入浅出上说的很清楚,想学的话可以买一本。

网友F:
好像还要安装IE浏览器吧,具体版本我忘了;另外,我们是安装的好像是SQL sever2003。

网友G:
有些工程软件和Windows的系统兼容性较差,安装比较麻烦。

网友D:
买本深入浅出然后再下载STEP BY STEP来学习就很不错了!
最后自己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