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请教c200HG I/O表怎样才能自动生成?

网友A:
能自动生成吗?现在的软件好像也不能自动生成吧?都是人为输入的吧?(个人观点)有高人出来说说

网友B:
HG直接在输入输出模块设置地址吧.

网友C:
用CONSOLE,FUN +SHIFT+DM+CHG+9713+WRITE,在编程模式下执行

网友D:
你可以在线后把PLC的I/O配置读出来;
也可以将I/O表写入PLC内;

网友E:
关注了很多次这个帖子了,还是没看出来是怎么自动生成I/O表的。不明白自动生成是什么意思。我一直认为自动生成是自动排列,看样子应该不是了。

网友F:
在线联机之后不就生成了吗?好像不需要手动添加吧,记不清了,反正CJ/CS是肯定不需要自己做I/O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