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三相电动机可逆能耗制动中的直流电源中,电阻的作用

网友A:
电阻是用来调节电流的大小,从而调节制动的强度。

网友B:
一般要有可调电阻,用来调节制动时间

网友C:
通过电阻的调节改变电流大小,从而达到调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