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5):
M440变频器低速5HZ时,左右摆动,更换新机下载原始参数正常,但实验把有此现象的主控CPU小板,装到新机下载原始参数,问题同样,哪位能够解释原因?

网友A:
问题可以这样来分析和讨论:

第一,看看你的控制方式(P1300=?),在谈问题分析;第二,超过5Hz呢?还摆动吗?第三,可以将最低频率设为5Hz,小于5Hz就停车,启动就大于5Hz。回避矛盾。嘻嘻嘻。是否能接受呢?

网友B:
按楼主所反应的情况应是主控CPU小板有问题,你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C:
低速震动有时候加大速度就会好了,你可以加大频率,看看会不会震动,如果没有震动,如果工艺许可的话,可以按二楼斑竹的建议!
我个人认为主控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D:
如果主板换到好的这台上还是这样,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