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回原精度问题

楼主(2008-12-16):
请问各位朋友!最近要做一个弹簧拉力测试的工程,精度为0.01,问题是现在每次回原点都不一样,速度快慢不一样,所以精度就不一样了,我用的是光电传感器,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回原点是案子供参考呀!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光栅尺

楼主:
那我断电后再回原点不也还是一样吗?光栅尺也不行哦!断电后就不行了!

网友B:
减速进入.
刚性阻止!

楼主:
这样精度不知道怎么样,也有人建义我这样做,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理想,不知CNC里面的回原点是不是这样做的,里面的精度应该够高的了。

网友C:
要把设计要求全部写出来,非标设计不是靠这几句话能解决的。

网友D:
回原点时,要设置好蠕动的速度,并且这段的距离要大于电机转两圈的长度,这样既使用普通的接近开关,也会每次回到原点的位置一样的。

PS.速度不同,回原点的位置肯定是不同的,要足够慢,且每次一致。

网友E:
这要看用的是什么马达
伺服的精度要高些,而且看用的什么控制器
如果是伺服的回原点就用Z向零点信号作为原点

楼主:
本人想到办法了!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当近点信号接通后,马达的第一个Z相信号作为原点,并建立原点标志!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哈~

网友E:
“近点信号接通后,马达的第一个Z相信号作为原点”
也看用什么PLC,三菱的一般是碰到近点狗信号开始减速,以爬行速度运行,等近点狗信号OFF后的到一个零点信号处停止,在近点狗信号ON时,有零点信号不会停止的

网友F:
选用好的广电传感器,使用相同的速度回零

网友G:
数控回原点,一般是先找档块,当碰到后会减速停止后,返回找Z信号,用第一个Z信号做原点信号。

网友H(2013-05-17):
回复 网友E:
那在没有碰到近点的时候,z相也是有脉冲输出的,那他会不会岂不是也停止,还有就是这个需要在伺服里面怎么设置啊,还有清零这些是什么原理

网友I:
电机能否调速;先快速运行至原点开关由OFF变为ON停止;然后反向低速运行至原点开关由ON变为OFF停止